BIM R52 不加电 无3V 5V 疑难问题 求高手解救。

楼主(2011-06-01):
  IBM  R52  915 集成 保护隔离正常,待机无3V,5V,

            测3V,5V,电感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

1901     21P 16V,20P 5V ,17P 5V, 24P 5V,  28P 3V,

                       问题出在4P ,這里只有1.0V

测PMH6 57P 3.3V输出正常

断开R866 测得3.3V正常的,过了R866就变1.0V了。

        现在我自己断开  VCC5M_ON 到 1901的4P 测得VCC3M输出正常了,

                    而且测VCC5M_ON的电压也是正常的3.3V勒。

               可是只要我把VCC5M_ON一接到1901E 的 4P上就还原成老样子了,

            感觉应该是这个电压被拉低了,但是我换了1901E 还是没变化。

            求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的。

网友:
芯片的vdd      EN    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还有有的芯片他是有I/O芯片或者其他检测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你的笔记本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 r52的啊。。板号是y-note5

网友:
既然开启型号都发出来了 IO应该是工作起来的啊。供电都有了。

网友:
芯片升压电路看一看

网友:
直接飞线看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
仔细 查肯定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那样记得才牢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种办法我试过了。把1901的4P 我断开了。直接从R866飞线到P4上面,但是效果一样的。我断开4P的时候量了VCC3M已经可以正常输出了。现在我按你的第二种办法把18P连到4P上面。VCC5M只有输出2V。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我自己断开  VCC5M_ON 到 1901的4P 测得VCC3M输出正常了,

                    而且测VCC5M_ON的电压也是正常的3.3V勒。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015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