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新机器组装的。看看视频就死机,然后蓝屏。

楼主(2011-06-01):
一台新机器组装的。看看视频就死机,然后蓝屏。只有不看视频电影就没事。 系统我换三个了。还是不好。一般是那的问题。能换的我都换了。

网友(点评):
内存、显卡挨着来、

网友(点评):
显卡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我遇到过别人来修的机器,也是这个毛病,是硬盘数据线在惹事。你不妨换根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过别人来修的机器,也是这个毛病,是硬盘数据线在惹事。你不妨换根试试。

网友:
内存吧,我

网友:
如果内存是好的那么是内存和主板兼容不好,换另一个牌子的内存 。

网友:
换条内存上去试试

网友:
显卡有换嘛?驱动更新下。我碰到一块蓝宝5750的显卡就是LZ这问题

网友:
用主板显卡自带的驱动光盘装驱动来试一下。

网友:
独立的还是集成的,独立的有可能显卡或显卡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公布最后答案呀

网友:
也可能内存
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明情况的蓝屏,连换了一堆件,最后发现是硬盘数据线被人用绑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造成的,汗,搞完这个,就什么事都没有啊!

网友:
我新手,以为这些坏了基本上都大件问题,没想到还有这种数据线的问题,看来以后装机器的时候这些数据线还真要小心放了!学习了

网友:
分软件和硬件
软件:系统
硬件:内存,显卡,硬盘
按楼主说的,就是硬件部分有问题了。你一个个试把

网友:
内存可能性最大

网友:
可能是内存最大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不晓得你都换过没有,你还是把内存呀,主板呀,能换的都换了他,还不行的哈,那就要考虑软件的问题了,你在运行中输入命令dxdiag进去之后点显示,把那个directdraw加速的禁用试哈

网友:
把其他东西都换块板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  。。。。。。。。。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能换的一个一个的全换掉,不信找不到原因!!

网友:
卸掉显卡驱动,然后再看看电影还会不会出现问题。
一般都是显卡驱动没装对引起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新的一般不会有问题啊,查下看是不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主板或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见过是数据线的问题!换根试试看吧~

网友:
让我把显卡驱动重新装了。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呵呵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试试。看是不是显卡问题。还有显卡驱动是不是不对,多下几个驱动来试试。还有测试一下温度是不是不对。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显卡驱动 惹的货源  原来客户打的是万能驱动  我直接给他上官方下驱动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是CPU的问题     如果CPU是测试CPU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估计是内存的原因。现在用的KST的内存也经常出问题。不稳定。

网友:
先换那几个硬件,在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看视频一边下载一边看,内存占用率很大的,首先换个内存条试试。其次显卡了,再就U了。蓝屏时摸摸有没有超热的硬件。

网友:
显卡换了没有呀

网友:
内存,显卡,硬盘,硬盘的数据线,新机就这几样。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后来换了一根硬盘的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
现在打魔的东西多了,毛病也多了。

网友:
显卡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
先搞清这再说其他的

网友:
排除顺序为显卡-内存

网友:
硬盘有问题,需重新格式化分区!

网友:
现在差的电源做的超垃圾,先换个做工好的电源(长城,航嘉)试下,集成显卡的换内存,独立显卡的先换内存,后换显卡试下。

网友:
我的经历!我告诉你!自己的机子也出过这个问题!前段时间入了个9600GT回来玩玩游戏,游戏一直正常!看视频会花屏死机!只是视频部分花屏!由于一直游戏没有出现问题所以断定显卡是没有问题的!经过折腾是显卡驱动太新了~~~~上官网换回老一版本驱动!至此不再出现死机!!!所以建议各位朋友显卡不要安装最新驱动!特别是老显卡装新驱动!新驱动只是对新显卡做了优化!对于老显卡不仅没有任何优化反而会出现兼容问题!就如看视频死机等等...

网友:
   软件:换个安装版的系统看看
   硬件:内存。最大可能··· 显卡也有可能 解决方法就是 试

网友:
引起这样的问题的情况太多了,楼主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解决没!也好学习下啊!

网友:
   应该要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吧几个大件的 都换下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再不行就换系统了

网友:
是不用的系统自带驱动,驱动换成自带驱动。

网友:
相信楼主已经解决了吧·

网友:
内存 驱动都有可能~

网友:
一个一个哎着式 显卡问题大点

网友:
显卡CPU电源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

网友:
换硬盘盘吧,可能有坏道

网友:
外设都全换掉。CPU也是 新机蓝屏把是系统问题

网友:
修蓝脸最麻烦了。费时还不给力

网友:
有没有正确答案是线 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
估计楼主的蓝屏代码还不固定,集显的换内存,独显的换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及其驱动//建议上个WIN7,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期待最终解决的 方法

网友:
还没遇到呢 学习

网友:
基本可以肯定是 !!内存!!!!!山寨内存!!!!

网友(2011-11-26):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就是看电影,看网上视 频会死机,但玩游戏却不会,楼主你解决了没有,我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从软到硬,驱动、系统、内存、硬盘、CPU显卡温度都有嫌疑。

网友:
是不是 显卡 不好 !!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你是不是板载显卡,,然后又用了独立显卡啊

网友:
我认为内存的机率较大,可以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看的什么视频?如果是flash 的话把硬件加速关闭掉试试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xp系统补丁的问题吧?

网友(2012-02-03):
好奇怪的电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