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点不亮主机如何下手---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11-06-01):
一台电脑开机点不亮,板级故障,如何下手寻找故障点,请看主板维修思路!!!

网友:
用诊断卡,看错误代码。再确定哪里出毛病了。

网友:
诊断卡判断,但不要过于依赖上面的跑玛。

网友:
IO加南桥开机电路      你说的太隆重了       希望你找个师傅学下

网友:
先测下开机针有没3.3v电压吗?

网友:
先检查短路开路  再上电,一步步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一步一步检查。。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大家不好意了,昨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上传了附件结果没有显示,现在重发附件,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用诊断卡 先跑已下代码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检查检查。。

网友:
用诊断卡了撒

网友:
先用诊断卡测测,看看代码,如果不行的话就得一步一步找了,内存,显卡,主板。

网友(2016-11-28):
引用 网友B:
大家不好意了,昨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上传了附件结果没有显示,现在重发附件,谢谢大家支持!

你这个资料真实太棒了。初学者很管用。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不好意了,昨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上传了附件结果没有显示,现在重发附件,谢谢大家支持!

你这个资料真实太棒了。初学者很管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系统学习主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系统学习主板维修

还是系统学习吧,自学的话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2017-04-21):
顶,学习了!!!很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