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开机密码,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06-01):
一台R400,顾客拿来时是有背光无图像,我取下BIOS电池放电,再开机有图像了,但挡LOGO画面。此机通病之一是USB口会插坏挡LOGO,观察果然如此。坏口处理好,开机正常了,但时间报错后,出现一把锁,要密码。问顾客说没设置过密码。
我用希尔特500P读出NXP P24S08的资料,也有IBMPASS 2.1 Lite,但看不出密码。基地一个朋友给我一个密码是INTERN的文件,让我写进去,但写不进,出错。就是原来读出的也写不了。一样出错。也点过左面Read_APPmemory和Load_APPmemory,都写不进。从T40板子上下一下24RF08,一样写不了数据。如果说P24S08不支持,但24RF08,在器件选择里是有的。
希望大家出出主意,如果能帮解出密码最好啦。
下面是原机含密码的文件:

网友:
网上有卖那个解密卡的,ibm的新机都可以读出来。你拆的这个芯片不行,估计。

网友:
IBM的机器就是 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了?
但这种写不进去的问题,我搜索过,不少人是一样的问题。
如果买个空片焊上去,不知行不行?

网友:
是啊,放个空芯片试一试或从旧板拆一个放上去试一试看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留个联系方式,一会传给你

网友:
难道也是通病不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啦,我的QQ349003960

网友:
IBM就是难搞

网友:
ibm的机器不好搞。

网友(2011-07-01):
和料板兑换一下码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