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cpu温度高导致死机,求原因?

楼主(2011-06-01):
t43。cpu温度高导致死机,求原因?   用一会就会到60几度,然后死机~~

网友:
是不是风扇堵了啊   风扇转速怎么样啊

网友:
检查散热是否良好,散热硅膏是否干了,接触是否良好,风扇出风大小,或者就是铜管内部冷凝液失效了

网友:
灰尘 风扇 散热器

网友:
CPU60度应该不算高温啊。。。死机应该不是CPU散热问题。

网友:
先检查散热系统是否良好

网友:
飞长转吧,

网友:
t43的温度一般不会升到那么高。我用过多年。建议把散热系统检查一下。如果没问题。检查一下cpu供电线路部分。

网友:
可以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我修过R50这样的问题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在这里顺便求一份T43的图纸

网友:
散热器铜管有问题吗?铜管坏了不导热

网友:
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