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26内存电压偏底怎么修?

楼主(2011-06-01):
今天修到一块MS-7326的主板,看了一下主板没有被修的痕迹,ATX没有短路现象,CPU的VCORE也不短路,上电了,第一个电压就不正常,内存的是DDRII的,但他的VCORE只有1.61V,电源调节模块是MS-11,我只量过的他的VCC,其它的就不知道怎么测量了?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论坛MSI7260T图纸里有MS-1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发给我吗?

网友:
看看9脚电压是不是0.9V

网友:
精英945内存供电很多都是1.6v。

网友:
找到图纸仔细研究吧 祝你成功 我是菜鸟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