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32显示器开不了机,12v和5v电压都为5v?

楼主(2011-06-01):
有台长城显示器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测了下电源板12v和5v电压都为5v,应该是12V和5V之间短路,怀疑是之间的稳压二极管短路。接驱动板后电压在3v左右上下跳动。原电源板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双灯管接口,现手中只有单灯管高压板,由于手中无电源板测试,想用台式机开关电源的12V接高压板,再接一根灯管。5V接驱动板来测试,不知道可不可以,会不会烧驱动板?

网友:
只接电源板,先把12V修出来再说吧。

网友:
你把高压板断开试试,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电源带不起来

网友:
电源板肯定是有问题的,我现在是想看驱动板会不会也有问题,电源板我们不能修的,让长城总部发新电源板来换,如果发了新电源板来发现驱动板也坏的,那样又要再发驱动板/。老板又要骂人了,而且总部要给我们扣分的。

网友:
你们是不是代理长城显示器的?

网友:
那没办法,你们又没有拆换零件的权力,建议找个通用电源高压板改板,测试一下,要不然,真没办法定位故障!

网友:
ZD1稳压管 卸下去 就OK

网友:
真麻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