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维修心得!

楼主(2011-06-01):
        今天接修了一台神舟的本子!客户反映USB接口全部失灵。

拆下机壳检查发现USB的5V供电没有了,供电保护芯片烧毁!郁闷的是手里没有这样的芯片,也到处找没有找到,这个芯片是由南桥控制的,控制USB接口的电流正常的输出和超负荷保护的
      最后就把这个保护去掉   直接飞线!拿了一小段铜线接了起来,开机一看OK了!

网友(点评):
在台板或者其他老板上找个USB附近的保险连过去就保险了

网友:
这个本来就可以这样连的啊

网友:
      芯片没短路吗?  能开机?  直接5V飞过去就能搞定

网友:
呵呵,小问题啦

网友:
我早就这样搞过了,本来就可以这样搞的

网友:
你从哪个地方飞的5V过去的?这个5V必须要和USB的供电是同一时序的!!

网友:
呵呵  遇到过 也是直接飞的线!

网友:
下次USB再烧可不是小问题了!!就麻烦大了。

网友: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嘛,修好这次再说下次坏下次再修啊,不然都不坏怎么哪还有来修啊。

网友:
是不是从待机3、5V的那边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   呵呵

网友:
楼主用0欧电阻也可以啊,不要用铜丝啊。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值得学习啊!

网友:
还是上个保险好点 也安心点 被以后在出问题就大了

网友:
或接一个管子
可以的

网友:
我也做过这个  很正常啊

网友:
这样我也做过

网友:
要是只有供电没有的话  那就直接搞个二极管接过去就好了

网友:
可以在待机5V那点飞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