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51120无基准电压

楼主(2011-06-01):
TPS51120 4脚无基准电压。SL400的机器。22脚有主供电。19#21#正常。请问在什么跳下。4脚才会出2V的基准电压

网友(点评):
上个图吧!!!这样不好分析、、 我就是没图修不了机器

网友:
检查一下该芯片的主控信号过去没?

网友:
TPS51120坏了,基准电压是芯片自己产生的

网友:
芯片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查清楚51020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基准电压后继元件正常不?若这些都正常,则换掉元件

网友:
20脚要有5V电压。还有一般情况下2、3、6、7脚也要有5V

网友:
查下主供电,激励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 不满足

网友:
看一下芯片内部结构图 好象要有线性电压后才出来基准的

网友:
查下ON信号  是不是正常先

网友:
直接换芯片

网友:
这个是芯片的脚位图,
要想知道VREF出来的条件,我们还需要看内部结构图

由此可以看出REF与V5FILT,也就是20脚有关。20脚要收到V5REG过来的电压才会有VREF输出。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外接的电容是不是坏了呀?换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内部的看用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