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无待机

楼主(2011-06-01):
待机芯片是TPS51120 。20脚主电压正常。19#21#正常。4#无电压,12#电压偏低才1.几V。19脚电压正常。请问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产生4脚基准电压呢

网友:
那个是要3/5V输出正常后才有的,不要再围着REF转了!

网友:
先把南桥干掉再看看

网友:
1楼说的对,要3.5V出来才有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