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惠普品牌机双故障维修

楼主(2011-06-01):
前几天接到一个惠普HP Irvine-GL6E (富士康给HP代工 MCP73so)瘦身机小主板,电源是小口的
客户报的故障:开机无显示。
我拿到主板后先目检:无明显的电容鼓包漏液,无断线。
然后短接客户的电源绿线和黑线有转动初步判定电源是好的。
由于这片主板没有没有pci槽,所以没有插显卡的地方。还好客户送来的有cpu和风扇。
下面我就把我的维修步骤说一下。
一。上cpu(量烧cpu的三个条件就不要我说了吧,拿到板之后首要量得条件,我是这样的)上风扇,接显示器(之前我说没有插数码卡的地方,没办法只有接显示器了)短接触发排针,cpu风扇转动,说明触发电路没有问题。显示器不显示,主板也没有长鸣。暂时判定不跑cpu
二。接着量cpu的工作条件:供电1.35V。cpu-vtt1.2V。时钟0.45。复位0.85V。PG0.4V都正常。(在找复位的过程中一直找不到复位测试点。最后在邹老师的指点下在背面找到了测试点)
三。本来想刷个BIOS的,但是没有找到资料就没有刷
四。邹老师就让先拆掉了1394芯片,依然是还是原样。接着又拆掉了网卡芯片,用老师的话还是涛声依旧。
五。网卡。1394都拆掉了还是不好。咋办,拿灯座打cpu座子到集成桥的AD线结果有灯不亮。拿掉桥的散热片发现是英伟达的桥。因为英伟达的桥有通病就是桥容易虚焊,特别是南北桥集成的。接着打pci-e到桥的AD线阻值相差比较大。判定是桥坏了。
六。只有把板放入烤箱去烤然后让龙老师重新做BGA了。
七。第二天桥做好后(在这里感谢龙老师)上cpu(3个条件要量)上风扇,上内存,插显示器。滴的一声显示器亮了。显示了OK了。(由于本人的前期焊接基本功不过关一个网卡焊了2个小时才装回去结果还被邹老师检查空焊,1394芯片还是邹老师帮装上去的。然后邹老师又教我焊机技巧前期的焊接不是邹老师教的。在这里十分感谢邹老师。希望大家别学我)
八。接着装回网卡。1394芯片。接显示器你猜咋了。哎!有回到从前了。不显示!
九。接着拆掉1394芯片,接显示器。OK了。证明1394坏

网友:
这块板MCP73S01小板修了几百片,几乎都是桥空焊,所以我一拿到板先用灯座测。你修不跑码的故障排查顺序不对。这个板中下位置有几一排针,写了LPC_DEBUG,可以接诊断卡。我之前在我发的贴子里有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775+NV单桥,桥是重植的,还是换的新桥呀,现在看到NV的单桥就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就跟那垃圾的N73的板一样。只要是单桥的NV。基本上问题都是桥的问题。客户拿来修的就直接报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是桥坏了还是虚焊啊?

网友:
这块主板应该是桥空焊了吧

网友:
NV的单桥坏的挺多

网友:
哦 ,经验哈

网友:
焊接技术得加强练习啊,只要修好了就有信心了,支持~~~加油

网友:
人人电脑的吧?

网友:
    直接杀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VTT哪里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虚焊没有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假负载上 或者用假负载测试点找能通的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怪不得没有假负载还真的不好修呵呵

网友:
楼主咋没说是重植还是换桥呢,,

网友:
这板不在基地估计不好修了

网友:
没bga 看见桥坏了 就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