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ZK-10型温度指示控制仪电路图

楼主(2011-06-01):
电路图
这是本人按照实物所画的原创资料,首次发表。

网友:
干什么用?发烧BGA能用上吗?

网友:
一般工业、食品行业、恒温箱等做温度控制用。BGA返修台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
求解     完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东      没见过

网友:
可以用来自制恒温烤箱,以前做过,比较好用,最好在加一个定时器,但是做BGA不好使,试过

网友:
这是那一年的东西,还是动圈表头,另外最高温度只有300,当然不能bga,应该选择pt100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