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8500GT VGA接口不显修复

楼主(2011-06-01):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块8500GT的显卡,报修的是点不亮,之后人就走了,首先的检测外观,看看有没有掉件或是电容鼓包的。看了一会,没有发现异常,下一步就上万用表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查了半天还是没有。那就上板吧,看看电压都是否正常,都接上一点才知道,显卡是能让显示器从黄色的待机变成有信号的绿色,但是显示器没有显示,从现像上看,是显卡只有行场输出,没有RGB输出。关机,找来一个DVI转VGA的头,插上,开机一切正常。这时心中就有数了,按着老师指导的方法,把DVI上的信号接到VGA接口上去,行场和RGB就不说了,最重要是想让DVI在没有插转换头情况下输出必须把戏16脚变为高电平,从图上看,14脚为高电平,把这两脚连起来就行,经过一会的改造,上板开机VGA已经正常显示了。

网友:
还没开始讲课你就会了。呵呵听完课不是更厉害la !
16脚是热拔插检测。要置高才行的。很好!

网友:
呵呵,21期我跟听了不少。

网友:
那么DDCCLK和DDCDATA、5V这些要不要接???

网友:
我改的没有接,好用,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改的没有接,好用,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教我一下啊,我遇到过好几块都是DVI正常可以用,VGA死活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好的看一下我的贴子,就能明白了。

网友:
RGB信号是主芯片发出来的,我都先加焊,不行的话再用楼主的方法

网友(2011-07-19):
其实有些 这样用DVI转接的用起又问题的,以前我都这样修,后来反了几次都没这样弄了,缺色那种都叫他买头子要么就换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