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100sm-mv 不跑CPU

楼主(2011-06-01):
主板型号:精英6100sm-mv  AMDcpu
故障:客户标签(黑屏)理解成不跑cpu
维修经过
1、目检电容没有鼓包漏液、PCB板没有明显断线和烧焦。
2、量烧cpu的三个条件都不短路,橙色3.3V红色5V待命5V都不短路。
3、插数码卡上电能触发、数码卡代码00
4、上cpu假负载量cpu工作条件(cpu核心1.5V、cpu-vldt0.9v、复位1.8V、VDDA2.5V、PG1.8v)
     都正常,CPU时钟测试点追到座子周围的两个电容上面。上真cpu量得俩条时钟电压0.9v
5,既然是条件都正常,按照流程先刷了个bios 在精英管网上http://www.ecs.com.tw/找到。
6、刷过BIOS依然是不跑cpu。于是怀疑是不是bios座子空焊。就把bios的座子用风枪吹掉,直接把bios固定在焊盘上。
7、上电,结果像顾客说的一样。啥。。黑屏呀!
8、因为这个主板是南北桥集成的。唉!又是英伟达的桥。之前邹老师讲过英伟达的集成桥都容易虚焊(通病呀)。就拿去加焊桥了。
9、上面说的都是上午的事了、等下午龙老师把桥加焊好了拿回来一看。原来在烤板的过程中把电解电容烤鼓包了。于是又把6个鼓包的电容都换过。
10、心想小样烤过了你还不老实,结果上电一看。它还真不老实。楞没有加焊好。
11、难道真的是桥坏了。拿灯座一打正常啊。pci-e16x的数据线对地阻止也正常。该做的都做了。先拆外设吧
12、嗨嗨!没想到俩COM口芯片一拆它亮了。不黑屏了、ok了、 可能主板怕大卸八块

网友:
哦COME口芯片损坏导致黑屏

网友:
VLDT应该是1.2V VDDA才是2.5V吧!LZ是写错了,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我写错了谢谢了 对不起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