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6208主控的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1-06-01):
今天接了一个主控是mw6208主控的u盘。u盘的主板直接从主控那里折断了,是不是找一个全新的mw6208的主控焊接上就行了。还是把mw6208加一个flash片量产以后换过去呢?

网友:
千万别量产...呵呵...要数据,直接挪FLASH...

网友:
更换主控板,首先主控板必须是同一时期的,在一个他的版本号必须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你要确定FLASH里面的系统没有出问题。要是这几个都有问题的话。你要做数据就困难了。

网友:
买片相同的主控板,随便找个FLASH装上,量产。完了再把客户有数据的FLASH装回。(千万别量产客户的FLASH)

网友:
我就是找了个自己的u盘量产完成,在挪FLASH片的,已经恢复完、、、、、、

网友:
要数据,直接挪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