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电路、维修基础,到基地学一个月,献上主板时序图。

楼主(2011-06-01):
无电路、维修基础,到基地学一个月,献上主板时序图。
我是新手,来之前没有电路基础的,所以整体基础比较差;如有分析不妥的地方,多多发表;多多交流!

 会员1366428300鑫豆2024-5-20 22:50

MSI
打错了。是71脚
MSI
那个SB的SLP-S3#到IO得73脚应该标一下。

网友(点评):
vtt_fsb需要改为 fsb即可。因为那是信号。价格vtt就变成供电了!

网友:
这图我也看不太懂啊
能看懂这图已经很不错了
我还是个半吊子,到现在还没进基础啊

网友:
楼主好样的,我也是一样的,七月份去基地让老师修理修理,基地是很强大,看起来915的时序,先有了cpu复位北桥发出VTT_FSB总线供电

网友:
楼主学习的不错,慢慢来把。学修板子不能急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发表,
这个图我在纸上画出来比较容易,在电脑上不习惯画这么多线条,所以不美观!所以结合word和photoshop做出来的,我已经尽力了,你们不要拍砖头啊~~也希望与大家多多交流。
同时回答|非常可乐乐|,我画的图TOP STAR 915是先有CPU复位北桥后发出VTT-fsb总线的.

网友(点评):
错了。 VTTFSB是供电。去掉VTT就是FSB总线信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走了   看来你是的来听听 待机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一个月学的不错呀

网友:
基地很就是好啊

网友:
一个月后。能随便拿一张图纸 自己画出时序图,就可以去学习笔记本了!

网友:
啥也不说了,俺也应该发一个了。。

网友:
要是能讲下就更好了

网友:
我标好顺序啦!这样算是讲了吧!!!!

网友:
一个月多少钱啊,我也想去

网友:
我是看不懂这个图了。

网友:
要是有更详细的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兄弟来的,给你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我的签名。

网友:
龙盛 我美吗? 魏斯理

网友(点评):
原来是你呀!谢谢你来支持我.

网友(点评):
美不美看大腿

网友:
好像有几个地方画错了,

网友:
饼哥你的签名在哪里啊?好想去学下啊

网友:
饼哥就给加了1分????

网友(点评):
那是1威望,抵300分呢

网友:
很历害啊!算不错了啊

网友:
全面,精细。可惜我不会...只是半吊子。

网友:
不错 我一直弄不懂上电时序和触发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画得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出.

网友:
时序对新手来说非常重要,搞懂了时序,修板的思路就清晰多了

网友:
看了你的时序图,建议最好把方向箭头标清楚,这样新手看得更明白一些。
另外SLP_S3 没有,  灰线PWROK 和 北桥应该收到的 CPUPWRGD 两个信号不是很明白在哪儿?

网友:
回复 网友D:

slp_s3没有???你看清楚一点啊!!有的待机信号不是用SLP-S3表示的,你好好想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到了,  SUSB# 和 ATXPWR 在同一条线连接到内存部分,能讲一下是什么意思吗?有点不明白

网友(点评):
那个位置我也看不太明白,还有一些复位信号不是太清晰。望指点。。。

网友:
基地就是强大,能让一个零基础的学员在这么短时间学到这境界,很牛了

网友:
还是先下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我的回复的帖子下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板子叫SLP_S3# 有的叫SUSB#

网友(点评):
SLP_S3# 和SUSB#是一样的 这个谁都知道 我问的是SUSB# 和 ATXPWR 在同一条线连接到内存部分,能讲一下是什么意思吗?有点不明白

网友:
看不太懂,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G:

SUSB#应该是内存供电芯片的使能信号,ATXPWR过去就不太清楚了,共同探讨。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画的很不错呀,思绪也很清晰,说明你认真学习了,加油。。

网友:
汗。。。才知道INTEL确915的主板是先有CPU复位再有前端总线1.2V供电的?有点像AMD的时序哦~

网友:
楼主能讲一下  SUSB# 和 ATXPWR 在同一条线连接到内存部分,这部分是什么意思吗?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时序图中,ATXPWR好像是ATX到南桥的POWEROK,不知对不对,请楼主指点。

网友:
个人认为第7步VTT_FSB已产生,,而时序图中13步在cpurst之后才有VTT_FSB,好像与一般Intel平台不同,请多多指导。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是与INTEL平台不相同的啊!详细你查查图纸,AMD和intel时序有少少不相同.

网友(点评):
mmbest写错了。

网友:
但是PWROK怎么用跟SUSB#弄到一条线上去了呢? 还跟内存部分连到一起了?

网友(点评):
你看清楚啊!!!!!有交叉的地方是画有点的!

网友:
楼主这个图纸对于新手还是很有帮助的啊

网友:
那为什么PWR0K 跟 SUSB#  跑到一条线路上去了? 跟内存部分也跑到一条线路上去了?

网友(点评):
你看清楚,不是相同一条线的. 是南桥出来一条线,然后分两条线路出,一路给IO ,一路去开启主供电. 你要看清楚时序,不懂更要看清楚我标出的1234序列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看清楚,不是相同一条线的.
是南桥出来一条线,然后分两条线路出,一路给IO ,一路去开启主供电.

网友:
楼主好样的。一个月的能这样,才厉害了。莪羡慕呀!

网友:
看来基地的的老师还是很强大

网友(点评):
呵呵你也可以~~

网友:
楼主学习的不错,学修板子不要急。咱们共同学习

网友:
好好学习学习呀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才发现问题在这里

SUSB# 发给IO  给内存  本来都明白的时序,现在才明白,就是这个ATXPWR放的位置容易误导,是细竖线的信号,你放在粗横线上面,以为是粗横线的信号,把我给误导了,我说呢,怎么一条线上有两个不同的信号,晕  应该很多人被误导了吧   建议你应该把ATXPWR向上放一点或是放下面一些

网友:
谢谢   天之火a  的指出,下次我画图会注意了.
我相信你通过此例子会明白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是他写错了

网友:
楼主你的 VTTfsb画错啦。是先有总线供电再有VCORE。
把VTTFSB改为 fsb前端总线的信号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915的时序是特别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