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有5VSB无PS-ON电压

楼主(2011-06-01):
ATX电源有5VSB,无PS-ON电压。494IC 第12脚有10V 以上电压 第14脚有4.9V电压 第4脚4V以上电压高电平保护了。LM339 第三脚有接近5V的供电。是那出问题了??

PS-ON分二路一路到5VSB接一个1.5K的电阻。一路到LM339第八脚接一个标记是103的滤波电容。其怪的5V经过1.5K的电阻就只有0.02V 了,所以PS-ON也只有0.02V电压.会不会是电阻跟电容有问题.

网友:
PS-ON应该是从5VSB分出来的吧,跑下线路。

网友:
嗯,跑了下电路,上面补充了。

网友:
PS-ON电压是 494  13  14  15脚提供的5V。

网友:
有些电源PS-ON是从5VSB分出来的。电路设计不同。比较常见的电路PS-ON电压是 494  13  14  15脚提供的5V

网友:
电阻坏了 或者后边短路了 要清楚一点 电阻是没有压降的

网友:
高手们都睡的很晚呀

网友:
你看TL494的四脚有没有五伏,有的话飞线到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