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00重启就不能上网

楼主(2011-06-01):
一台X200的机器,只要重启就网络受限制。再开机又能上网,重启又是前面所述故障。关机又能上网,不知哪的问题
重启

网友:
兄弟们帮看看,客户急了

网友:
重新做下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直接换个Win7吧,或者用自由天空的驱动包驱动下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