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的Y430终于KO

楼主(2011-06-01):
联想Y430 仁宝代工
刚接机到手的时候是不触发,拆机仔细观察,发现南桥好像被烧坏了,有个小洞!于是取下南桥检测。
开始测试公共点B+,发现B+只有13V左右,有点不对,正常应该是为19V左右,于是断开了PR152发现, PQ38的D极这时有18.5V出来了,说明B+是后级被拉低了,问题并不是出现在前级隔离电路上! 公共点涉及的位置还真是有点多,由于拿到机器的时候就打了待机+3VALWP和+5VALWP的电感阻值(14欧和150欧),发现偏低,3V明显被拉低!怀疑公共点B+和这里有关系,有可能是被这里给拉低,于是切断PJ16这个JP点, 测试B+现在有18.5V左右,现在应该是正常了,所以肯定是PJ16后面把B+电给拉低到13V了,PJ16后面到达的有PQ42的D极,和ISL6237的第6脚VIN,然后又断开PR168这个电阻,发现PQ42的D极电压正常18.5,哈哈,现在可以肯定的说明是ISL6237这个芯片的问题了,换掉ISL6237后,B+的电正常了,现在开始查待机3V和5V了, 看待机有没有出来,结果发现+3VALWP,+5VALWP都没电,继续测试,打3V电感PL11和5V电感PL10的对地阻值,发现5V(150欧)和3V电感阻值明显不对,3VALP明显偏低只有14欧,于是断开了3VALWP电感PL11,测试电感两边的阻值,发现是PL11电感后级被拉低了,继续检查,发现+3VALWP是通过PJ14转换成+3VALW,断开PJ14发现+3VALWP阻值有70多欧左右了,+3VALW还是14欧左

也就是说是+3VALW这个电被拉低了,继续查找发现+3VALW有到IO和南桥这两个大芯片,南桥已经被取,怀疑IO拉低了+3VALW,取下IO后,测试阻值正常。现在IO和南桥都被下了,又补回PJ14点,然后测试阻值70几欧,直接插可调电源,现在PL11居然有1.8V的电出来了,PL10(+5VALWP没电),还是不正常,PL11的阻值只有70几欧还是不正常,正常情况应该是400左右的,于是怀疑是3V和 5V的上下管有问题,直接换掉PQ41 PQ42 PQ43 PQ40,于是又测试阻值,发现两个阻值现在都有400几左右,现在应该正常了,3V和5V都正常输出了,于是又摘上IO,按开机键,看见主板灯亮了,哈哈,希望越来越近了,摘上南桥后,开机,LOGO出来了!YEAH,搞定!

 会员10423362元2022-11-30 16:26

网友:
如果是我就会家电烧了  不会想到上下管  谢谢楼拄

网友:
楼主修好 报多少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刚出去才2个月  所以还没权利报价!

网友:
典型的一路全部烧掉了哈哈

网友:
楼主刚出师就有着水平了,佩服啊我还在初始阶段呢

网友:
楼主的电压控制理得很顺啊,说实话,我没那耐性查那么多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了,一步步往下查

网友:
收费肯定要300,以上。换这么多东西。看楼主芯片备的很全吗。

网友:
赞一个,值得学习

网友:
一步一步讲的明白呀

网友:
没走弯路的情况下换这么多东西,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如果B+电压被拉成13V那么插电应该会是大电流,不知道楼主这个注意看了没有

网友:
楼主对仁宝的点火回路 还是蛮熟悉的。

网友:
对于轻微的短路,可以加小电压烧一下。不是很快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汗!你没看见我前面写的吗?  一拿到板就发现南桥上面有个小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是啊   我记得当时 电流表好像只是稍微有点大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我们那边维修的料板还是很多的!

网友:
有时公共点之后的上管不良都会引起大电流的。

网友:
huang564335
的帖子
汗!你没看见我前面写的吗? 一拿到板就发现南桥上面有个小洞!

网友:
的帖子
呵呵 是啊 我记得当时 电流表好像只是稍微有点大电流!

网友:
金华联想
的帖子
呵呵 我们那边维修的料板还是很多的!

网友:
没有走弯路 就是好速度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我有点不解,这个开机不经过南桥的吗

网友:
取下IO的时候能上电吗,我有一台机没上IO通了电,后发现又一大片东西都烧错了

网友:
坏了这么多,能修好实属不易,楼主好耐心

网友:
烧一下应该也可以烧出来问题所在的,有时还要快点。。

网友:
怎么查公共点啊

网友:
黄豆芽儿
的帖子
呵呵 直接用万用表打啊! 万用表调到20V直流一端对地,一端对着公共点! 一般CPU供电的上管D极就是公共点!

网友:
思路清晰,一路路的查出了故障点。。。

网友:
a295515949
的帖子
阻值只有70欧,有没有可能是+3VALW后级被拉低了呢? 还有上下管也会把电压拉低么,是什么原因呢?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