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313AX秒杀记--纪念给和儿子度过的第一个儿童节

楼主(2011-06-01):
   今年是第一次跟儿子在一起给他过儿童节,小子不大,刚一岁多一点……,呵呵
   早上,一老客户来找我,说笔记本出问题了,开不了机。
   仔细询问之下,客户说昨晚上用得好好的,今天早上就开不了机了。
   接机之后,马上上可调电源,待机有0.01A,按下开机按键,跳到0.02瞬间掉到0.01,凭直觉,肯定是信号问题导致掉电,跟客户谈好价格,看到店里面的师付正忙另外一台机器,想了想,算了吧,自己操刀吧……
  根据经验,将目标锁定在待机电压和A路电压信号转换这一块,
  拆机:1,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没有任何问题
            2, 更换CPU测试,问题依旧,空板测试,故障依旧
            3,检查EC型号:KB926QF
            4,检查BIOS芯片-U29:MX25L8005M2C
           心中有底了, 初步将问题锁定在EC与BIOS交换数据这一块
  解决:在网上下载CQ40--313AX的BIOS,***D,HP网站上现在居然还没有兼容XP的BIOS程序。找了老半天,还是在论坛里面
      找到了一个.上我的恒通400吧。
       焊上去,咦,还不亮?
       亮了啦,逗你玩呢……,
      呵呵,按下触发键,熟悉的跳变出来了,看到电流跳变到了1.8.果断断电,装整机,开机测试,更新驱动,
     放了几个小时,交货收钱,给儿子过节去!

      小问题,经验愿与各位共享!!
      好平台,参加实地培训后,喜哥的课程让我能更明确方向……

附 CQ40-313AX BIOS:

网友:
崇拜啊,丰哥牛人

网友:
刷了下bios就好了吗

网友:
丰哥,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啊,还是那么潇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就这几下搞定,哈哈

网友:
看这篇文章的开头就猜到是BIOS问题,通病啊!杀

网友:
SPI的BIOS,很多问题,感觉好像是平台缺陷一样,以前LPC总线没那么多BIOS问题的

网友:
PM45开始BIOS问题开始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也有这个感觉。

网友:
只是BIos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C:

hehe ,后面不是贡献出来了吗?

网友:
怎么判断是BISO问题了、。?新手迷惑中。。。。

网友:
SPI的BIOS比LPC和X-BUS的问题多!个人感觉!

网友:
丰哥那就是牛了个B,多写写教程啊

网友:
高手中的战斗机   望尘莫及啊    !!!!!!

网友:
不错 前几天 我也修到一个CQ45 故障和你的几乎相同的 刷BIOS后修复

网友:
CQ40咋老坏BIOS呢

网友:
是用示波器量到之间没有交流数据么?

网友:
看看本本有问题直接先刷BIOS。

网友:
本本不怎么熟悉。我白一个,现在只明白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测电压了没??CQ40的BIOS这么容易坏啊。。前两天不是还有个维友说 接电池开机接适配器不开机什么的。。都是刷BIOS搞定的。。看来是CQ40的通病了。。

网友:
待机电压肯定正常了,上电就掉,而且还是瞬间就掉。肯定是因为信号不能持续或者信号不受控导致的了

网友:
邓总的技术大大的长进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飘哥客气了,运气加那么一点点经验的结合,才偶然修好一台机器呵……

网友:
谢谢楼主将这名好的维修经验分享出来 可以说你是神速啊

网友:
BIOS坏是CQ40通病,记下了,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2011-08-15):
这个问题用示波器看下还是比较好判断的,两种情况下的波形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