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表

楼主(2011-06-01):
想买个测温表,网上看到个TM-902C,不知道好不好用,准确度高不高,配两种探头不知道那一种适用,焊接BGA用那一种探头,我对比两种探头测电烙铁温度相差很大,100度差别25度左右,随机配的那种显示温度高,另外配的那种TP-10长杆的显示温度偏低百分之25左右

网友:
没人用过这个么,还是刚有的产品呢?

网友:
不是有偏差,有些探 头需要一定时间加热,BGA可用最便宜的K型热电偶,温度灵敏度高。

网友:
卖家说K型热电偶只适用测水温,测表面温度不准确

网友:
大师们都给个参考呀

网友:
可能没人用这种东西

网友:
是的,一般K电偶不经校正会有些显示的不一样的。最好用厂家原配的吧。

网友:
不知道    没见过着   你说的这款型号!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的测温热电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