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1-06-01):
今天中午接到客户拿台G430来维修说是不亮机    我上电流表开机 看电流应该是挡显卡   这款机器我以前修过显卡问题比较多   所以我先测了一下供电   正常  直接干显卡     先重做不行   后换了一个还是 涛声依旧    挡显卡    ????》正在郁闷的时候   又有个同行拿了台一样的来了说键盘有几个键用不了    后来查显卡工作条件 突然BIOS刷的飘过换个BIOS好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你到底是不过显卡还是不过内存啊

网友:
先用热风枪吹下显卡 亮了做 不亮 刷BIOS

网友:
联想新机BIOS掉的多了

网友:
遇见过几个DELL不过内存的刷完就好了的哈哈

网友:
见好几个,现在的新机器,BIOS很爱坏。

网友:
hp 的也是。。。。。。。。。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很爱坏BIOS ,还有的BIOS坏了还引起不开机

网友:
HP CQ40的BIOS坏了,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