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装过苹果一体机系统的???

楼主(2011-06-01):
今天费好大功夫装了个APPLE一体机的系统, 可怎么弄都没声音,喇叭是好的试过了。  最后没办法打苹果售后去,人家说只能装苹果专用系统才会有声音。我们市还没售后,还说装个系统要300.。。 有木有装过的 ??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难道没办法了吗

网友:
你是装的WINDOWS还是MAC OS??如果是是WINDOWS的话你就用机子带的驱动就能驱上,如果是MAC肯定应该有声音的啊,要么你就到网上找找那个型号的驱动,我们装都是150-200,你最好让客户找找原装光盘,

网友:
用mac机器自带的光盘安装,都有声音的,xp只能自己找了

网友:
XP的话要打一个补丁的,补丁叫什么名儿的就不记得了,太长了。你慢慢搜吧

网友:
这个必须要苹果的原装系统盘OS  在XP下面就会是驱动盘  进去安装BOOT那个就可以直接全部安上来

网友:
额 网上有苹果驱动的去下个就好了 300块不如去抢

网友:
那么值钱的东西,能买的起还能修不起啊。

网友:
说实话苹果的什么东西都是贵的,呵呵。。

网友:
苹果笔记本装过  一体机还没碰过,安理说是一样的吧,下个驱动就好了

网友:
或者声卡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
还没装过呢  期待

网友:
我装过,有点小麻烦的,只要是活动盘的设置和BIOS的一些简单的更改

水果机我还没见过bios设置,贴图出来看看

网友:
苹果啊~~有钱人用的东西~~

网友(2013-11-03):
win7的可以装,你试一下,我装的都是win7

网友:
我装过那玩意 你先备份一下驱动 用驱动精灵 装好了一下 在还原驱动 就好了

网友(2014-03-04):
苹果笔记本。我装过。一体机我看过别人装过。只要硬件没有坏。一般装上驱动都有声音啊。就是蓝牙键盘鼠标。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