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pm8m-v主板故障

楼主(2011-06-01):
主板 插入电源自动开机,不插内存跑 c1 插入内存后rst针无电压,pw on针无电压,不插内存电源接口重拨一下,开机针有3.7V待机电压, 主板会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还有这麽回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那你有没有换根内存条试试如果还是那种情况 你先对cmos放一下电看一下你有没有查内存内部有短路情况的供电mos管短路或控制mos管的芯片短路都会电压保护还有数据线短路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内存条没有换过,cmos放电放了N次了.今天早上单位里的电脑故障,大面积电容鼓包,大概换了有 14个 6.3V 1000uf的电容 ,开机黑屏cmos放电放过后开机正常到要求设置cmos的界面,就是什么按 F2默认设置,f1跳过那个界面.就没管他,直接关电把板子拿到机器上去装上,谁知道就不不行了.当时在单位没有debug卡和万用表,板子拿回家测试了下,就是这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开机针有供电电压时南桥的电容电阻大概180多,内存插上开机后,开机针没供电电压.再测试南桥边上有四个电容电阻在10以下,拨下内存,再拨插一下电源,再测量电阻又变成 200左右(不插内存跑c1 插内存跑00)

网友:
你换个内存看看   如果内存没有问题     查下内存的供电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解决了,是内存问题,内存短路了,换了根内存就跑2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