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ibm t22 換內存應用同品牌會好d嗎

楼主(2011-06-01):
很老機 有一條內存壞了 用pc100 256 若用三星會適合嗎或要用相同品牌ibm 內存較好  還有是若買二手內存和新是差不多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你是台湾还是香港的啊? 只有那里才叫 RAM ,大陆叫 内存条哦。

网友:
IBM 不会生产内存,他是OEM的内存! 你随便找一条上去就可以了,注意有些老机器不支持PC133。只可以用PC100的内存,你最好带上机器去测试购买。 256的SD 应该20来块钱一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用所有品牌內存都夾部機呀 三星pc100 sd256 二手在華強要50-70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