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不显维修

楼主(2011-06-01):
A8J不显维修A8J不显维修

第一步:开机不显示按大小写键盘灯亮,外接不显,初步判断显卡板有问题
第二步:取下显卡板目测有修过的历史而且还不只一次维修
第三步:量显卡板没有短路的地方,找个同芯片的显卡装上还是一样的故障,这次按大小写键盘灯也不亮了
第四步:打显卡板靠近芯片的PCI-E总线阻值一样说明装上去的显卡没有问题。打另一段的阻值有两个电容阻值为空,更加确定和显卡板没有关系,
第五步:看到北桥是945GM的应该和他没有关系,量北桥发出的PCI-E总线对地阻止正常,说明北桥是好的,量另一端到显卡板的总线阻值正常,看来是总线之间的连接有问题,加焊显卡槽后插上显卡板量总线阻值,全有阻值一样,接屏显示正常。

网友(2013-04-06):
显卡,卡槽接触不良的不多吧?

网友(2013-08-01):
显卡槽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来学习学习。看看大婶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