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1-06-01):
绝对不是重复的文件

网友:
觉得可以的朋友顶一下啊。。。

网友:
OK哦 适合新手看 挺详细的

网友:
好东东啊     谢谢

网友:
是假的 不要下 什么都没有

网友:
来来去去都是那么多·····         浪费我的血汗分

网友:
我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我完全可以不传上来啊,自己在书找的重要点的东西,既然有人说是假的,

网友:
谢谢楼主。现在这个正学习呢!

网友:
还可以资料。问总线电压哪里测的。AMD和INTEL的板子不一样吧

网友:
实践经验总结,顶一个

网友:
好东东 一定要顶

网友:
谢谢分享,看是不是新的。

网友:
这也没人管了啊。说什么的都有啊

网友:
先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
下来看看是什么

网友:
大家不用下了 我给发出来了
CPU VCORE电路检修
1.确定芯片组供电(VDDQ)和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2.测量CPU VOCRE电路电源IC工作条件;供电,PG信号,VID线,FB反馈
3.测量MOS管G.D.S极对地阻值
4.确定电源IC的外围元件有无坏。更换电阻,更换电容,拆除滤波电容,拆除开关管
5.换电源IC(主控、次控电源IC)
电源IC和MOS管都是和容易坏的。

时钟IC的工作条件
1.供电;
2.14.318晶体要起振
3.系统管理总线。由南桥控制。电压约为3V。部分板需要
4.PG信号。(此脚有1.0V电平就OK)

南桥工作条件
1.VCC3、
2.3VSB
3.芯片组供电VCC1.8.VCC1.5。VCC1.2
4.BAT电压
5.4条以上时钟
6.32.768KHZ
7.HUB BUS

CPU工作条件
CPU VCORE1,2
VMEM(AMD CPU)内存供去
CLK时钟
RST       3、3V
PC     PG信号
SYSTEM BUS

北桥工作条件
1.监控
2.芯片组供电VCC1.8,VCC1.5,VCC1.2
3.VCC3
4.3条以上时钟
5.主RST
6.HUB BUS

无主RST的维修流程
1.主板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可通过测量PCI B16脚得知)
2.测量ATX电源8脚电压是否正常;
3.测量RST排针上电压是否正常(3—5V)
4.测量南桥的工作条件1.2.3.4.5
5.测量RST电路的输入输出
6.换I/O,拆除网卡或1394卡;
7.NVIDIA和VIA芯片组BIOS DATA 和电路也会引起主板无RST
8。换南桥

CPU无RST的维修流程;
1.确定主板主RST正常
2.确定北桥的工作条件,6.1.2.3.4.5
3。换北桥;(ICH7以后的主板先换南桥)
4.换南桥;(ICH6以前的主板先换北桥)

1.PG信号要有5V经过的线路是否正常
2.RST排针要有3.3—5V
3,更换I/O摘除外设芯片LAN 1394
4.参与RST的门电路RST  IC等坏
5.南桥坏

32#  25#  27# 供电 3.3V
CLK 31#  1.5V左右          RST    2#      3.3V
LAD:13# 14# 15# 17# 输人 ,输出
CS/CE     23#          片选

主RST
接口      测试点  3—5V
PCI       A15
PCI_E     A11
AGP       A7
BIOS      2#
IDE       1#
I/O 83627 30#
    8712  37#
ISA       B2

CPU        RST电压与CPU VCORE 一致

(+)表示俩者都是短路
CPU VCORE+VMEM        NB   北桥坏
芯片组供电+VMEM       NB   北桥坏
CPU VCORE+芯片组供电  NB   北桥坏
VCC3+芯片组供电       SB   南桥坏
3VSB+芯片组供电       SB   南桥坏
3VSB+VCC3             SB   南桥坏

I/O测试点。
             CLK              PG              RST          FRAME         AD         IRQ
W83627HF    18# 21#         71#             30#           29#        24#25#26#27#   23#

IT8712GB    78# 80#       SB_63# 109#NB     68#           71#        72#73#74#75#   70#

IT8712F     47# 49#      AXT_63# 78#NB      37#           40#        41#42#43#44#   39#

IT8705      42# 44#                         45#           46#        38#39#40#41#   37#

W83697HF    17# 19#                         28#           27#        23#24#25#26#   21#

SMSC172/182 55# 65#      SB_82# NB_84#      92#           56#        57#59#61#62#   53#

触发说明

1.按下POWER键,I/O的68#有一个低变高再回到低电位的跳变电压;
2.上电后(插入ATX电源)I/O的67#上要有一个3.3V待机电压,按下POWER键同时67#上要有一个高到低再回高的电平变化
3当南桥检测到I/O的67#低电位变化后,南桥触发电路被启动,输出一组持续的3.3V(SLP—S3)到I/O的73#
4.I/O检测到73#持续的SLP_S3后。72#就会有一个低电位输出控制ATX电源的14#,ATX电源收到此信号启动电源输出各组电压
5,下次按下POWER键PS_ON接收到高电位,ATX电源将停止供电。

触发电路的工作条件
1.3VSB待命电压供南桥,由5VSB经过三端稳压管1084/1117转换
2.CMOS跳线2V以上电压。
3.32、768晶体要起振
4.触发排针要有3—5V电压。(有少数主板为0.8V电压)

不触发维修
1查触发电路的工作条件。、1南桥无3VSB供电2.CMOS跳线2V以上电压,电池电压在2.5V以上
                         3.32.768晶体是否起振4、触发排针要有3—5V电压
2.测量触发IC的输入/输出:(I/O门电路 南桥)
3.更换I/O 。门电路或南桥

硕泰克 478系列要上AGP显卡才可以触发并采用INTEL的芯片组

采用SMSC的I/O。在478。775系列不上CPU不能触发,因为SMSC的I/O 83脚为感应信号,它能侦测CPU是否存在,此脚电压为3.3V时认为CPU不存在,主板不能触发;上CPU后此脚电压被拉低为0V,I/O认为CPU存在,主板可以触发 478 AF 26接I/O的83  775AE 8接I/O83

自动触发的主板只要能关机就是OK板

I/O要完全一样才能替换;83627HF可代83627F  8712可代8702 8712GB为技嘉专用

一碰32.768晶体就触发的主板,换晶体,不好换南桥(先洗刷)

自动触发,不可关机,
1.查ATX14脚排除与此脚相连的元器件2.查触发脚位跳变3.换I/O4、换S/ B南桥

内存供电测试点     SDR  VMEM    3.3V   168#  上拉电压     SPD 3.3V
                   DDR          2.5V   180#   1.25V
                   DDR2         1.8V   64#     0.8V
                   DDR3         1.5V

供电。时钟。RST正常不开机
1.清BIOS设置(拔电池)
2.检测CPU座有无空焊,氧化。坏的现象,775贴片式容易空焊
3.刷新BIOS程序注意座子于芯片是否接触不良
4.检测各大总线 CPU—NB  CPU—SB  SB—NB LPC总线
5.查各大插槽端口PCI_E  PCI AGP  IDE USB LPC等是否发现相关故障
6.摘除外设功能芯片如LAN 。1394.RAZD等试换I/O芯片
7.芯片组。CPU座空焊或坏
注意事项:此故障涉及面广,必须仔细检测

网友:
很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