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显卡GF8600GT供电短路

楼主(2011-06-01):
接修一张 讯景显卡GF8600GT ,装机,上电,风扇转,黑屏,测电压12V正常,经过两个MOS管,测其中一个DS极阻值0欧,吹下测,管是好的,再测板上其DS焊处,仍是0欧,即后级供电短路,看板看不清楚,因为送来人说都修过几回了,所以估计是给显存供电的,现不知道到底是哪儿短路,求其图纸,望有这种图纸的大侠发一张,或与其相近的图纸,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量的是gpu的供电,8600gpu的供电,好像就是接近短路!!!没有问题

网友:
MOS PWM 一块换。

网友:
这个一般风扇转的话 你看看GPU是不是短路了哟。一般那个管子短路很多是 GPU问题

网友:
高端显卡阻值是接近0欧的,两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我拿了几块型号一样的显卡,测试该点阻值,都是7、80欧

网友:
核心打值0欧不一定坏啦,跟表的精度有关系.有很多都是零点几欧的,但是显存供电打值0欧就比较危险了,你打显存背面的贴片电容值就知道了,短的话,核心坏的可能性很大,,你只能拆下核心再量量看了,找到短路点再说

网友:
一般都是管子坏了,再就是电源管理IC了

网友:
没啥问题,供电都这样,越高端的显卡,对地越小,饼哥说的。。

网友:
本网站里有没有显卡图纸供下载的啊

网友:
查出来了,是有颗显存芯片烧了

网友:
不过,是付出了一颗显存一颗显存吹下来再测阻值的代价换取来的,真汗,运气不好,上面四颗全吹下后,才测量阻值正常,有什么方法能一下子就检测到是哪一颗显存芯片坏了啊?恶意灌水的讲绕行。。。

网友:
这个可能没什么好办法,如果有电路图,可以参照图纸,把每个显存的电源线都刻断,一个个量对地阻值。一般是所有显存都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