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故障求解---现在是已正常,但还是未知其原因!!

楼主(2011-06-01):
修一杂牌电源,无待机5V,拆机测300V为0.2V.提前用镊子短接绿线,透开R502(测阻值1.5欧--棕绿金金,本图不是原图,为说明问题借鉴一下))一脚后,再触碰然后断开,风扇就能正常旋转,请教哪的故障,谢谢各位指导!!

此电源已正常,以上数据在测量的时候,电路中串了一个灯泡,刚才实想不出好办法,无奈之下,想让故障扩大化以发现故障部位,就取下串入电路的小灯泡,发现300V正常了(原来串入小灯泡时通电,灯泡很亮,所以才判断短路,而且测量没有300V)短接现在绿线也可以开机了,太奇怪了,到此也没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还请有兴趣的高手指导,注:严重鄙视灌水胡说的。

网友:
你是不是没睡醒,在做梦哦 ?????无待机5V,拆机测300V为0.2V.风扇还运转正常怎么可能呢?

网友:
我是说提前短接好绿线,再透开R502,再短接一下,才转的啊。

网友:
知道你是高手,指导一下哦

网友:
这种情况,查一下,启动电阻.

网友:
启动电阻就算有问题,也不会拉低300V啊,况且断开R502再触碰,能正常旋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阻是红紫绿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明白贴子再说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短接绿线,测300v大电容,没有的话,先把他搞出来、

网友:
不短接300V不正常,0.2V

网友:
R502是个检测电阻,保障输出电压的稳定,你说的情况不明,等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你能确定断的是R502吗?经你那么一鼓捣后,风扇就能正常旋转?百思不得其解呀!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是想不通,你是不是万用表用问题哦

网友:
楼主发的图上的R502是过流保护取样电阻,你实际"透开"的那个电阻不可能在图上的位置,这个电阻断路,开关管就没回路了,风扇怎么会转? 还有,不管怎么样,也不应该没有300V啊,只要保险,EMI滤波器,被动PFC,负系数热敏电阻还有整流桥正常,300V就应是正常的,也不会被拉低。300V要是被拉低,一定会烧东西的。楼主还是先把300V弄出来再说了。

网友(点评):
就是这300V害的我修好几天哦,郁闷!!中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神了,没300V相当于没插220V插头。你风扇能转???
还是先修万用表吧。

网友(点评):
请不要灌水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不要灌水,分析好内容,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确定不了,不过能确定是1.5欧

网友:
没见过这样修电源的

网友(点评):
那你见过怎么修的?用眼皮修?都 说了不要灌水

网友:
“那你见过怎么修的?用眼皮修?都 说了不要灌水”
关机情况下测量元件的损坏情况有无短路。再充电测量各工作点电压,电流。波形。风扇开始转并不是待机输出的电压驱动的。也证明你这电源的故障在待机部分,其他部分完好。重点检查那几只管。

网友:
风扇在断开电阻以后都 能转,还要查开关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此问题应该是待机电源问题。断开取样电阻待机电源不能工作,(300V电压不会是0.2V,测量问题,),短接电阻后,待机电源产生12V给494和驱动电路供电,使主电源产生12V 电压,取代待机12V,从而使主电源继续工作,着就是断开电阻风扇继续转的原因。

网友(点评):
搞不明白了,有时就直接测交流输入才十几V,而且最后装外罩时,装进去就不好用,拿出来,不经过灯泡插一下,然后就好使了,晕死了。

网友:
叫你去修表,你不去。
如果交流输入才十几V,我知道什么原因啦
是你自己发的电,而且是用水发的不是用油发的,还一再要我们加水。

网友(点评):
我断开一电阻,不确定位置,交流220V和直流330V都 出来了,还是表的事?鄙视灌水

网友:
把初级端得开关管全部取下来, 把整流部分300V电压修正常在说其他的问题。

网友:
支持23楼的兄弟怀疑万用表。楼主拿表去测测市电插座看有木有220V先,否则说什么都是浮云。另外想问一下楼主怎么想到断开再短接R502的?

网友(点评):
我要连表都不会用,就死得过了。修电源要达到连表都 不会用的水平,还有什么好学的?灌水就说灌水,不要乱说。

网友:
好吧,再灌一水。
检查220插排。和220电源线与机箱电源的插口,除非严重接触不良
大家一开始考虑的都是短路,如果交流电都降到十几V,不跳闸也会烧电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说:“才奇怪嘛”我什么也没弄,就是将电源线插在未串灯泡的插孔内再插回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300v是在哪个点上测得的,是在图的R501、R505连接点上测得的吗。

网友(点评):
你没搞错?300V我都 不会测?鄙视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F:

会不会测我不敢说,你的300v是在整流桥一直测到这个点上的吗,不正常时都是0.2v吗。

网友:
老大!那300V是直流300V不是交流300V,你拿交流电压挡测量直流300V想做什么呀?

网友(点评):
唉!!你真当我连表也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