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无时钟信号

楼主(2011-06-01):
一块技嘉,全板供电都正常,却没有时钟,测内存和PCI-E都有电压,但CPU用假负载测都没有时钟,而PCI B16脚却跑出3.3V的电压,但没有波形。没有思路了,还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一般是1。6V 。

网友A:
查时钟的三条件。VTTPWRG.  3.3V供电。晶振两脚有无1.6V   查时钟附近的33欧姆有无1.6V电压 。。确定这些都有。  还没时钟的话。就时钟坏了。。

网友:
查3。3V   还有2。5V是否有电///还有晶振两端有无电压波形

网友:
那些都正常,时钟供电有,PG也有,内存和PCI-E的时钟都正常,就是PCI和CPU的没有,最怪就是PCI的时钟电压,本来是1.6V的,为什么会跑出3.3V来,而且没有波形,是不是南桥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说供电都正常,那就换时钟IC吧!

网友:
换南桥吧。应该南桥挂了

网友(点评):
在这里乱灌水。

网友:
多测几个时钟信号,你那里应该有示波器。
去打周边的一些220 330的电阻或者排阻。
如果有些有波形,有些没波形的话,应该是时钟IC局部坏了。或者那些电阻,
前提保证时钟IC的工作条件要满足哦,

网友(点评):
哈哈 VCC 时钟14.314 和 VTTPWRGD

网友:
PCI B16跑线看看线路上的元件有无问题,再查时钟周边元件有无问题, 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就是时钟芯片部分损坏了

网友:
肯定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个别无输出,直接换芯片..我遇到的都是芯片坏了...还要留意一下.先上假负载测出时钟芯片旁边的CPU时钟的点.在上真CPU去测试下哪个点,包括945以后的板上假负载没有CPU供电,有可能就会导致无时钟...

网友:
假负载时钟点跑线出来。再上真u测

网友:
VCC3.3V电压正常的话 看晶体有没有电压起来 VTTPWRGD信号到IC上没有 晶体有没有坏 再就是考虑IC本身是不是坏了

网友:
查时钟芯片或晶振。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答,特别是天之火a,今天跑了下PCI B16脚的路线,发现跑到I/O附近一个小三极管里,测了下小三极管,开路了,换三极管后时钟和复位都有了,但还是没有显示,纠结中!!!!

网友(2015-06-22):
引用 网友A:
查时钟的三条件。VTTPWRG.  3.3V供电。晶振两脚有无1.6V   查时钟附近的33欧姆有无1.6V电压 。。确定这些都 ...

你说的33欧姆应该是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答,特别是天之火a,今天跑了下PCI B16脚的路线,发现跑到I/O附近一个小三极管里,测了下小三 ...

查下PG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