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卡测试梅捷主板 无码 如何解决

楼主(2011-06-02):
用检查卡测试梅捷主板 检查卡灯亮 但无码U没问题电源在别的板子上都能用 请问如何解决
新手
主板

网友:
测工作条件满足了没。再测常XXXXXX。

网友:
00有没有可能少一组供电

网友:
供电没有来吧 或者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复位啊?没复位先从复位查起,一般是IO或桥,有复位不跑码,检查主板各部分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哪里不正常修哪里,若都正常,可能是bios,桥,cpu座等等!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吧,测试一下供电模块

网友:
或者复位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你检查下主板供电

网友:
看下有没有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