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怎么没有声音??

楼主(2011-06-02):
装了WIN7后,技嘉880G主板怎么没有声音啊??驱动人生也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友友解答

网友:
驱动OK的话,那最有可能是声卡芯片坏掉了啊!修板中经常遇到没声音,都是声卡芯片坏掉了啊!

网友:
到技嘉官网下一个就好了。驱动装不对。

网友:
装了WIN7之前正常吗,正常可能是驱动不对。

网友:
换个XP试下,估计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WIN7里的声音项目没设置好

网友:
驱动没装对造成的 希望你能直接找个驱动就好了

网友:
右下角小喇叭出来了没?会不会是把小喇叭给禁用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装完系统后,小喇叭的音量调到了最低。检查下

网友:
驱动对么,驱动人生是不行的,要原装的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