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520G北桥的问题

楼主(2011-06-02):
前些时候接了一台ACER 7520G不显示的问题,外插显卡的那种,给北桥做了一下BGA就好了。现在客人反应进不了系统,在滚动条位置就会重启,当时就想先给装系统试一下,问题就来。进PE起先正常,备份客户资料的时候备到一半就卡机了,只能强行关机,到后来我多个PE都出现不正常反应。我想可能是存储方面的问题,就换PE,换内存,换硬盘,结果还是一样。
    发现CPU,北桥,显卡都特别烫,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冷却一段时间以后正常时间会持久一点,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不良最容易导致死机、掉电等故障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北桥呢

网友:
重新做了次BGA,现在好像正常了,得多测试一段时间。
这种卡机或不正常开机的软性问题最要命了,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要一个个排查

网友:
差点被表象给蒙住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可是没楼主这么好运 把桥重植 甚至更换了 依然到滚动条重启 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