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表笔改造,探针表笔!

楼主(2011-06-02):
上次改的图片过期了,大家都看不到了!这次再传一次

大家看看改造的如何

网友:
很好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但现在有一款现成的钢针尖型的万用表笔,很好很实用,价格也不算贵的.市场价约30元/对.

网友:
精密加工啊!佩服!佩服!

网友:
DIY的产品,肯定可以的

网友:
不带弹簧的钢针容易戳坏PCB

网友:
用CRT显示器偏转线圈插座的针脚和遥控器上的弹簧改造的

网友:
樓主用的好像是比較高檔的作法,
用治具專用的彈簧探針吧??
改的挺漂亮的~

网友A:
别看探针只镀了那么薄一层“金”,接触电阻却大为减小,对此我深有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看探针只镀了那么薄一层“金”,接触电阻却大为减小,对此我深有体会

可怜了这对原装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太抬举福禄克原装表笔了,本来很平常的东西被神化了。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拆一付看看里面的线径和国产UT或VC的相比粗多少。我现在见到性价比最高的表笔是固纬的,这种我有5付,20元/付。

网友(点评):
大哥,没事买这么多玩绳子啊?这只能说明你们使用率太频繁了。

网友:
^_^,之前还有被我送人1付,这5付表笔,自己家里的UT61E用1付,单位的UT61E用1付,剩下2付刚好我的台式万用表用(4线制),1付备用。

网友:
我的UT60H上用的,补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真,真丑^_^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用就可以了,晒一晒你自己的吧.

网友:
支持宇版拿出垫箱底的宝贝与大家一同鉴赏一下。耶耶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惭愧惭愧,应你们的要求,把我的也发上来献献丑

自打用了5位半台式表后,发现导线电阻、接触电阻测试太容易了(定性)。

网友(点评):
和我的一样的做法 呵呵,我的是FLUKE 15B

网友:
这样diy的表笔太棒了    既好看  又实用  有时间我也弄一个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表啊 没见过

网友:
楼主介个笔头探针好像是可以伸缩的那种,好像比较绣花针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