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6-02):
有谁知道热备份怎么做啊?

网友:
额 弱弱的问楼主 热备份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一种常见的备份工具吧

网友:
备份就备份呗!还热备份,不知道啊!!!!

网友:
我说的是网吧里面的服务器备份,到时候坏了一个还有一个啊

网友:
热备份无盘的服务器!

网友:
是备份什么东西,整块硬盘吗

网友:
就是可以热插扒的硬盘。

网友:
晕!热备!我个人理解就是在网吧系统里面!我用的锐起无盘!当主服务器出故障了(死机或是断电),副服务器可以把主服务器的工作站接下来使工作站能够连续工作!反过来副服务坏了主服器也可以把副服务器的工作站接过来!二台服务器数据同步!

网友(2011-07-02):
你想备份什么啊IMG????

网友(2011-08-03):
找个大点的硬盘装在服务器上,要备份的文件放在这个盘上,千万不要放在整列划分出来的盘上,整列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2011-10-29):
热备份,头次听说

网友:
头次听说我也想学

网友:
好像锐起有那个选项,里面可以设置主辅服务器的,只要设置进去就可以了吧。主要的服务器当机了,辅助的就继续上去顶着。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在线同步备份吧

网友(2012-01-05):
这冷、热备份是谁提出的,标准是什么呀,麻烦楼主解释下?????????

网友(2012-09-08):
就是双机热备,二台机一台主一台备,主机DOWN了备机接管工作,锐起带这个功能设置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