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复位拉低

楼主(2011-06-02):
ASUS的机器四秒掉电。ASUS的掉电好像比较难修。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又来了一个。是摔得机器。上电电流跑到1.03 左右,一开始看北桥那里都摔变形了,这时候估计掉点了。就把北桥拿下来看看。发现下面掉了几个点。后来就把点补好,从做了一个北桥上去。做好以后还是四秒掉电。
下面就开始测试条件。当测定CPURST是发现没有,于是就测PCI_E的22脚PCIRST(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发现只有1.5 ,心想是不是后面拉低了。但是这个信号就到两个地方。一个读卡器芯片和网卡。后来分别断开这两个芯片。还是不行。
这下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有办法这有换南桥了。很快南桥换好了。但是还是不行。后来又开始查PLTRST(这里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有这两个信号。PCIRST PLTRST)发现也是1.5V.这时候再把PLTRST到得地方都换了。但是结果还是不行。这下没有思路了。于是把南桥,北桥的供电条件都查了一遍。结果很失望。其他一些REF COMP也不知道怎么查。
这个机器修了一天还没有好。本人是个菜鸟,没有什么专业的培训,都是自己探索出来的。有很多地方说的不是太清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希望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你量一下其它电压都有没有 啊

网友:
南桥发出的PLTRST#去的地方可多了.具体是哪里被拉低了.你自己看

我怀疑你北桥没做好.

网友:
复位电压的高低,要根据不同的芯片组合而定,首先必须知道CPU的核心供电情况!!!

网友:
自学这水平不错啊,其实摔过的和进水机都经常会出现奇怪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现在把北桥从拿下来在量一下PCIRST,然后再换个上去试试。有什么情况在像大家报告。嘿嘿

网友:
刚刚把北桥拿了就好了。现在准备做北桥。做好后在告诉大家情况

网友:
这个A8J过4秒掉电,我以前遇到过,你测量下开关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掉电真得难维修啊,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有很多维修不好

网友:
检查CPU到北桥的问题

网友:
在等待你重做北桥后的结果

网友:
查一下PG,就算没有复位,也不会掉电的,

网友:
我从找了一个北桥坐上去好了。,看来是北桥把PLTRST拉低了。从而PCIRST拉低。呵呵

网友(点评):
楼主,我给你的提示,你怎么也不谢谢我呢,哈哈.

网友:
A8J这种机器掉电多半都是北桥引起的 按北桥开机 不掉电 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真是太有才了,楼主刚换北桥好了立马就跟帖回复说A8J这种机器掉电多半都是北桥引起的 ,这机器不过内存,显卡也会掉电,如果楼主修显卡好的就又变显卡通病了

网友:
我的ASUS 不掉电,电流约在1.03左右,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楼主。大家互相学习。今天太忙了。嘿嘿我还有个帖子,希望楼主能帮忙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14995

网友:
CPU的RST不是北桥给的吗,你得往那个方向查才对啊····

网友:
原来北桥有问题也会影响到PLT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