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接口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02):
音频接口的AUGND和主板地有什么区别吗?闹不明白噻。请高手指点迷津
主板

网友:
音频接口地和主板地是相通的,打一下值就通道了,从音频接口ARGND引出音频地线和从电源黑线或USB接口地都能引出音频地线.只是ARGEN离声音芯片较近,从这里接出音频信号受主板上各高频时钟信号等的干扰较小.

网友:
- -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求高手

网友:
模拟信号的地。

网友:
音频接口的地和其他地方的地是相通的 有着屏蔽性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