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谁有佳能A550的图纸?

楼主(2011-06-02):
谁有佳能A550的
?现在不开机了。
不开机
佳能

网友:
图纸难找啊,其实,就算有图,知道什么坏,也未必有配件,这是目前相机行业的尴尬

网友:
这子本来是摔了,镜头不能缩进去,开机提示镜头错误,我拆开机壳对闪光灯的电容放电,取下屏、取下按键排线、拆下主板螺丝、取下镜头的排线、取下镜头、处理镜头(用一个电池试镜头能伸缩了)、再复原电路,按开机键却没有反应了。整个过程就这样。

网友:
查下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哪里没有安装好呀,,,,

网友:
我还没有完全装上去呢,只是把镜头装上,所以有的排线都连上,先试一下,好了后才装上机壳,可是这时就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