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理解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1-06-02):
谁能帮我解释下PWR_GOOD_3 怎样才能发出来 他的前段是怎样工作才会发出PWR_GOOD_3?

网友:
图没截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运算比较器的 上半段的图纸  你帮我分析下这个运算器的是怎样工作的        现在   我测的Q21的B和E都没有电压那么这个运算器的第五脚 的电压为0 我想问下当第五脚为0的时候这个运算器的正常的比较电压是多少?

网友:
PWR_GOOD_3要想正常产生需要LM339A正常和+V3、R213以及D15、R214都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到点上了。  刚才QQ上找你  你咋下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仁宝机子上的图纸啊,看一下仁宝的点火回路,基地里有,搜一下。

网友:
U513的4脚看不到。。

网友:
那几个电压v3s v1.5s v5a都要出来才有输出吧

网友:
你可以从PWR_GOOD_3(正常需要高电平)向前推,就知道前面的条件了

网友:
339 9脚的电压要大于两V 3脚要有 5V供电 IC本身不存在故障问题和S3电路不存在短路的情况下 就会正常输出PGOOD3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往前推    推到运算比较器  就推不动了。。。。。。。  运算比较器  能稍微讲解下吗?》

网友:
这个电路是按下开关后产生+3VS电压,加到Q21的B极,因为这个三极管是共集电极的,当+3VS电压产生后B极会得到一个0.9V左右的电压,这样在Q21的E极得到一个2.6_3V左右的高电平,(也就是高于+1.5S电压)这样U513的2PIN输出3.3V的高电平,那么U513的9PIN得到3.3V高于8PIN的2V电压,这样14PIN才能输出3.3V的高电平,在这个电路当中R213    R179  R207这3个上拉电阻必须正常才能得到PG信号,同时D15也要正常
你说了Q21的B  E 极无电压就要检查+3VS电压有没有产生了,还有就是B极的两个分压电阻R206  R208  C354是否正常

网友:
打个比喻就是:运算比较器的输入端谁比对方高就占有了输出通道!

网友:
有点懵,楼上的比较强

网友:
回复 网友E:

高手啊   人才啊     佩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理大概我也知道,就是不会分析三极管啊

网友:
4脚电压呢
..

网友:
这样的运算大器正端电平高于负端输出端就为高电平,不用解释的这么复杂,但是一定要保证供电和地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