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高级电源的怪异问题

楼主(2011-06-02):
型号 台达DPS 700MBA
故障现象:
1,里面的继电器偶尔乱响  估计是跟电网波动有关系
2.  会自动关机重启 估计是跟PG信号有关系
3, 输入电压 230以上时 开机 继电器动作 可以正常使用
4.   输入电压 210左右时 继电器不动作  无PG电压 其他电压正常

大滤波电容是并联的两个450V 330UF 电容 估计没问题 工作时两端电压有 330V 左右

请有经验的估计一下问题会出在哪部分

网友:
低电压不能正常工作,检查激励级开关管,及周围电路!

网友:
大电容上的电压应该在400V左右,330V明显偏低,按理应该检查PFC电路。但因是台达电源,请先检查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辅助电源会影响到 大滤波电容两端电压?
我先换两个电容试试
里面的继电器是12V 的  控制角电压只有9.2V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暂时把 继电器 12V + 脚串联的一个100欧电阻短接了  现在电源有12v 看还会不会乱响和重启

网友:
台达电源用的450V的大电容质量挺好的,还没有见过坏的。

网友:
没问题啊,只是低压不启动,电压范围小而已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部分。大电解电容上的电压应该在400V左右,330V明显偏低,检查PFC电路。

网友:
对于台达的电源维修经验甚少  图纸资料也不多  无语啊

网友:
还是不行 继电器控制角 电压提高到12V 还是会重启  吧电压接在UPS 上也一样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