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呀。。。V星K9N NEO V3 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06-02):
手上有两片V星K9N NEO V3的主板。。。问题是会自动断电。。。测试电压正常。用手摸CPU底座温度非常高。。。。换N个CPU问题一样。。。。。CPU供电电源芯片换了一个。。。问题依旧。。。在线求高手。。。。解答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是多久会自动断电啊!不定时的吗?那触发排针那电压正常不。不正常的话会导致不定时断电。修道过几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你先看CPU的工作条件 正常不。还有就是不过CPU 不过内存不过显卡都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