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得不看的联想 灌黑胶防爆锡珠bga方法 在工厂看到的

楼主(2011-06-02):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只是不曾想到过。水的温度在100度 。我们在做联想T61 T400 R400 ........ 旁边的南北桥靠的很近,很容易爆锡。 怎么防止爆珠呢!可以拿卫生纸 或者吸水较好的海绵。 泡点水 然后放在南北桥上面,这样怎么加热显卡, 南北桥的温度始终在一百度。一百度会爆珠吗?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可以用此法 在台式机主板上做BGA时很有效的防止爆电容。特别像做775的底座很容易爆电容。暴起来放炸弹一样。可以在电容的顶上放湿卫生纸。非常有效

网友:
不是很明白???LZ可以说清楚点吗

网友:
水 一会就蒸发了  请问 怎么降温啊

网友:
楼主说的意思就是把吸好水的海绵放到需要散热的地方,就可以防止爆锡了,因为水的温度最高不过100度啊。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但不能侵水太多,不然会进到桥里面去的,我经常就是这样办的,水干了就用注射器加

网友:
行不行得通哦。。有机会试一哈。。方法多新鲜的。搞得有点像车子一样,还新水冷

网友:
还可以哈    方法先进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地球人好像都知道了吧?

网友:
难道我是外星人   ?     这方法不错    有机会试试下

网友:
听起来办法应该有效~~谢谢 !分享!!

网友:
这样也可以?水流下来不会腐蚀电路板?

网友:
听起来不错,有空试试

网友:
水也不能太多,多了会受热不均,影响锡珠融化

网友:
多了不行,少了一会儿就没啦,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