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上的文件删除不掉!

楼主(2011-06-02):
今天碰到一件奇怪的问题,在SD卡上有若干个文档,可以读取打开,但就是删除后一刷新又来了,对SD卡格式化也不行,系统显示不能完成格式化。SD卡是FAT文件系统。请教大家怎么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

网友:
呵呵伙计电脑是不是中毒啦,放到别的电脑试试格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SD卡毛病。。

网友:
现在流行WINPE系统,进那里面格下看行不。。

网友:
用固件刷下SD卡,看看

网友:
SD卡不知道有没有写保护功能

网友:
这个问题删除不了文件应该是因件坏了需要修复固件。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张128M的手机卡,当时让下歌,死活删不了也烤不进去。最后放弃了。

网友B:
SD
卡锁了的是不是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张32M.死活删不了也烤不进去。最后换了4个读卡器才好了

网友:
dab502
的帖子
没有卡锁,卡锁了会显示写保护的

网友:
的帖子
排除了电脑中毒的可能,在其它电脑上试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估计是水卡吧,那种卡质量就不行,软件解决不了那问题的,

网友:
昨天U盘放了几个文件夹进去,结果有两个文件夹是空的,还死活删不掉,最后没办法,把U盘格式化了

网友C:
找个工具重刷一下

网友:
是不是卡自带的文件?

网友:
可以 找个别的分区软件格一下啊

网友:
SD卡写保护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做了?

网友:
卡的问题 就想那些 扩容的U盘一样 读也读不出来 删也删不掉 格式话 就更别想了

网友:
卡原始数据已损坏!

网友:
保护了吧,有的SD卡上有个保护按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