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F-260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1-06-02):
小弟业余维修的做BGA量也不少,平均每个月都有20次左右吧,但是基本都是南桥和显卡那些,做北桥的话只成功过2次!现在手头上面又有两台做北桥的机器修了,是945GM的,一个是联想的二修机,上手修不出待机出来就把这个机器的北桥吹爆了!我咋拆也没试过吹爆过北桥,我不敢想象上手的火力有多猛!烦躁了两个晚上还拿不定主意买不买基地的CF-260机器,我和LP都吵了两次架了,就是说到底值不值得再去买这个家伙,因为现在我都再用白光882了,杀南桥和G86 HP 显卡杀无数没失过手啊!但是干北桥这个东西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能拆下来就是焊上去焊不好,主板轻微下陷变形!如果我用CF-260的话可能可以解决下陷的问题,我就是欣赏这个机器的夹具,但是对基地出的所以BGA机器也有个疑惑;就是现在已经出了I3 I5 I7这些座子了,基地是不是应该出点升级的配件呢?就是说上下出风口的尺寸是不是要改大一些?还有就是座AM2和775座仔的成功率。像我这些用开土炮的人来说用机器了成功率会有70%吗?

网友:
下风口的尺寸可不是随意更改的,为什么要设计成那样的尺寸,是因为我们做过热学实验,在那个尺寸的出风量,温度控制的最精准,而不是随意搞成那个尺寸的

网友:
楼主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飞翔老大的意见,但是像AM2和775座子,i3 i7等等那些座子这么大,CF系列的机器好像没有对应的风嘴吧》因为曾经有一片LGA1156的板子座子被搞坏了几个脚,代理商不保修,要修的话就要900块钱!用户买了哪个是华硕的主板,才1200多!最后就换了片H55的板,看到哪个座子我量了下尺寸,CF系列或其它品牌的BGA机器根本没有这个风嘴!以后再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了!

网友:
麻烦你报一下座子的尺寸,要里面塑料部分的,外边金属部分不算。

网友:
不是吧,260好象不贵啊,有量的话为这点钱吵架,有意思吗?俺们是没啥量,所以玩土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主板我已经还给了人家啊,但是好像我记得是50还是55mm的。CF系列的最大的才46吧?

网友:
在等等吧 没准有更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