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DDR2颗粒代换原则

楼主(2011-06-02):
最近打算学习DDR2内存维修  手上还没有多少内存颗粒  求代换原则
谢谢!!!!!!!!!

网友(点评):
目前手头都有什么设备?准备做维修了

网友:
位宽容量频率。

网友:
有时候想得太简单,到是没有烦恼。 本人想得多了,脑壳大很哦。

现在的颗粒全部打磨过的, 本来是4位的颗粒全部打磨成8位的,16位的打磨成8位。
我叫你杂个看是什么颗粒? 在深圳打磨一条内存几毛钱,你要什么牌子就磨成什么样子。

我手头有好多颗粒,都不知道原始 大小和容量。。。

网友:
你好 你需要的是BGA内存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你是怎么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你是怎么看的呢

实战多了,什么都好处理。。。。。。。。。。。。。。。

网友C(2011-07-07):
有没有人知道威刚的内存颗粒是怎么命名的?我这有一条2G800的2BAA-2505H PR1023B的颗粒有一个坏了.不知道拿什么代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知道威刚的内存颗粒是怎么命名的?我这有一条2G800的2BAA-2505H PR1023B的颗粒有一个坏了.不知道拿什 ...

就像道长说的`实战多了就什么都好处理,你把相同容量位宽频率的换上去就可以`只要不是那些切位宽容量的`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位宽和容量、频率一致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的概念就是频率看贴纸   位宽不清楚    单面1G用双面2G的也可以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对啊。位宽不清楚啊。。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知道每一个品牌的芯片命名都不一样!就拿主流芯片举个例子吧。高手们

网友:
容量大小 位宽 平率 速度 一样就可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