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65GME-775 BIOS设置不能保存求助?

楼主(2011-06-02):
技嘉GA-8I865GME-775 BIOS设置不能保存求助?此板不断电能保存,断电后开机设置恢复默认设置。提示要按 F1跳过或者DEL设置。依次换过电池。电池座子。刷过BIOS ,也换过BIOS芯片。发现电池装下去测量电压偏低很多。不到2V。应该是电路将CMOS电池电压拉低。但不知是那儿的问题。求高人帮忙。????

网友:
是不是双2极管不良导致的问题

网友:
电容电阻也要查一下。

网友:
COMS跳帽那不是两个针决定COMS电压的吗?你把跳帽去掉看下COMS排阵那是不是有一个有3V左右的电压。如果是话就是另外一根引起的。就跟那跟的线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电池电压到排阵那被什么东西拉低了

网友:
CMOS中间脚对地阻值怎么样?要是偏低查与其相连小元件,再就是SB了。

网友:
检查COMS电路到跳线帽的相关元器件 实在不行就直接从电池座连根线到跳线帽的二脚。

网友:
技嘉GA-8I865GME-775 是没有跳线的,只有两个排针,周围没有跳线帽。无从下手。主板试用也一切正常。此板刚开始点不亮。测量各种电压都正常。刷了个BIOS。能点亮。试用也正常。就是保存不了设置。每次开机都要按F1。怀疑BIOS芯片有问题。数据也许不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呀。不知道从那查呀???

网友:
CMOS电中很简单的,就那几根线,RTCVCC,RTCRST,,三V的电池装上去变小了,看看双二极管坏了没,跳帽上有没有三V电压,跳帽后的电阻坏了没,,

网友:
好像是IO的上一个  电容 坏了 看看 电池座旁边也有个 0603的电容
  我不确定是那个电容  但是你板子  漏电流 我确定 很好的
可能是IO 坏 要不两个电容

网友:
没跳帽的话直接跳线,又没几条线,看看是不是少RTCRST。。

网友:
电容换过了,二极管也是好,换了也不行。修不好呀!但不想放弃呀?

网友:
坏的地方 可能有3点 io 南桥 coms电路相连的贴片电容

网友:
换个电池

网友:
我 也遇到这个问题 没有修好  上电池电压不稳定 。。。追线路正常  最后放弃了 楼主还搞那么多东西..

网友:
跑线啊,不行割线看看那里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