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镜头就是玩圈圈

楼主(2011-06-02):
   修镜头就是玩圈圈,但这个圈圈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不知不觉自学修相机有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有喜有悲,有成功有失败,奥林巴斯U700是我这个月修的第一台相机,也是最失败的一台相机,六个圈圈,刚才开始大意拆时忘了做记号,所以装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无奈也只好求助合成版主,没想到合成那个家伙,第一句话就是:有这些难吗,不就是玩圈圈,第二句就是新手玩这个镜头是有难度,第三句让我狂晕,我修这个镜头都要10分钟,后来版主打电话一步一步的教我,原来每一圈都有技巧,一步错了。接下来都是错的。接下版主的一句话让我惊醒梦中人,就是你拆时没有做记号吗?是啊。。。当初细心一点,每一个环节做一个记号。也不会有惨败的下场。按照版主的方法。我玩了三天终天可以用手去拧出镜头,虽然要用力,也不是很顺。但起码比当初蛮干好多了。如果不是客户急,我想应该可以修好吧,在这个论坛我学到好多。版主说的没错,胆大心细,脸皮厚。但后者我做到了。前者还是要一段努力吧!维修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一走一走的认真去做,去学。不知道以后的相机镜头计设会不会简约化,但目前至少这个圈圈不是那么好玩,但我还是会玩下去。。。。

网友:
我现在也在自学当中,大家有空交流!!!

网友:
一个圈有三个定位桩,也就是说有三个方向。只有一个方向是正确的。二个圈就有么6种变化,一个镜头有6个圈,算下来就是6+3+3+3+3=18种变化。其中有一个错了就要重新装。如果全部忘记,只能18种变化全部试过,才知道哪个方位是对的!

网友:
专业- -  慢慢练·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像下棋,一步走错全盘楷输。。。。谢谢吉光老师的提点。。也谢谢合成版主的帮助。。。

网友:
一般情况下 错也不会每圈弄错吧

网友:
我比楼主幸运多了,第一次修镜头没做记号(镜头被摔歪了)拆开校正安装完工。现在再听两位老师一说还真有一些后怕

网友:
我修的第一个相机就是没做做记号,型号好像是sony 的s60。把镜头拆了,本来想翻转看看的,没想到内圈镜筒挺松的自己掉了出来,后悔还没做记号了。后来仔细观察,镜头前防尘盖是由顶杠顶开的,只要让镜头的套筒空的位置对着顶杠的位置也不用做记号了。呵呵,很快就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