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主板CPU供电只有9.8V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02):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是不是表你没电了

网友:
9.8V````你觉得低么??你的CPU应该已经挂掉了吧····最好可以把问题说明白·大家好给你支招··

网友:
9.8V!!!!!!   师兄,你的CPU可安好???

网友:
9.8V CPU挂了 。VCORE滤波电容应该也爆了吧 。是不是表你没电了 啊

网友:
再高就爆了

网友:
9.8V  现在的板子少见哦!u 肯定都爆了

网友:
你量一下把上下MOS管击穿的先换了,在量量滤波电容有机穿的没,若有,也换了,再量量CPU电压二极体值正常没,若没有,把EPU再换了,一般会好的!一切搞定后在上电,否则上电又烧了!!VCORE部分比较难伺候!!希望你可以搞定!

网友:
补充一句,电压正常后再上U

网友:
9.8V你看看是不是MOS管穿了咯

网友:
检查检查 上管和CPU供电吧

网友:
我想他肯定是打错了,应该是0.98V才对的,9.8V的电压怎么可能出现在CPU核心供电上,电容全部爆炸了这样!

网友:
兄弟   是0。98吧   9。8的话  你的U 就挂了

网友:
你查查上管sJ相连的几个电感有无损坏的 上 下管 G S极到主电源芯片的线路是不是正常的 9.8V不奇怪 我遇到过11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