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短路了会导致不过显卡吗?

楼主(2011-06-02):
今天接一块保修期内的主板,是不过显卡的,测出网卡芯片损坏,显卡的供电正常 是不是由于网卡的短路引起的不过显卡??原理大概是怎样?(因为板子没过保,不能随便拆芯片试)
芯片
显卡

网友:
看显卡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应该和网卡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这个是可能的 bios 先检测 pci设备 你的可能是网卡和PCI 走一个总线 下来才是显卡呢

网友:
同意 楼上的观点

网友:
肉卷子
的帖子
支持,可能是检测的顺序先后问题

网友:
不会,肯定不会的

网友:
有的 网卡坏会出现档显卡 网卡局部轻微短路所导致 这种方法根据原理很难解释 拆是最好也是最能证明问题的

网友:
我碰过的情况是独立网卡有问题,诊断卡停在25,不显示。拆掉独立网卡即正常跑过26,后换张卡也正常,说明原来的独立网卡坏了。

网友:
四楼的说的有道理,顶下。。。

网友:
你也就只能拆了 试

网友:
看到那么多热心的人帮助我很高兴,这个问题现在心里有底了

网友:
楼主没说档什么码呢,等时是当25 26那与网卡当然有关系呀。

网友:
一般见过 网卡短路导致3.3V拉低的 或者直接不触发的

网友:
档25 26不显的跟网卡有关 其他一般不会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存在的,而且我发现声卡短路引起显卡花屏过。这种问题不是没可能,因为各电路是在同一芯片上工作

网友:
我认为网卡损坏会拉的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