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上电1.04 开机不显。独立显卡。附图 BIOS

楼主(2011-06-02):
这里只是经验分享。

机器型号:DELL 1427   LA4841P
报修故障:开机无显。
维修过程:待机0.01 ,能触发开机到1.03. 无显。 测3V 5V 1.8V   SB,EC 的晶振波形正常。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有波。以为是NV的显卡问题。加焊后无果。 刷BIOS 后顺利上到1.13 亮屏。

下次兄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留有“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有波”时的图片啊?我刚买个示波器,想看看这事的波形什么样?谢谢。

网友:
你找个正常的机器打一下波形就可以了啊!~

网友:
多谢提供,先收藏,

网友:
貌似我的那个也是BIOS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不过内存啊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多谢楼主了。正在寻找这个。灌点水。下载

网友:
第一个文件下载了,怎么没有扩展名啊,是什么类型的文件啊?

网友:
多谢LZ  刚刚遇到这种情况 解决了 谢谢

网友:
我昨天弄了一台宏基的机器 跟你的情况很相似 也是电流到1.0左右不懂了 显卡弄了2次还是不行,看来要考虑刷个BIOS看看了

网友:
我刚修了以台,来的时候说的故障是有时不亮,还报警,一长两短,有时能亮,亮了就没问题,我热了显卡,现在每次都可以亮机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也把BIOS更新了,呵呵。。。。

网友(2011-07-16):
手头正好有一个 不过这个是usb供电mos一直烫手  下个图纸看下

网友:
搞不明白了  这个mos  u12  条件正常  为什么一直烫手呢

网友(点评):
发热的话。 排除本身的损坏,那就是后级有断路什么的。

网友:
没得钱呀。谁给发个邮箱里。
iusrgood@163.com